变频器老是自动复位,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3-18):
变频器老是自动复位,是三菱FR-E520,一般这种情况有哪些原因啊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有点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有点不清楚.

网友C:
问题不清楚,是运行时自动停机?还是运行时跳故障或保护?还是变频器恢复出厂值什么的?

网友D:
什么时候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