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把连续变化的模拟量存储下来一直显示????

楼主(2010-03-18):
我现在准备用1MS检测一个连续变化的信号,最后用示波器显示出来,可是因为1MS时间太短,示波器的变化观察不出来,请问各位大侠谁能给我指点一下吗?小弟不在此胜感激```````

楼主:
大家提供一点想法小弟也不盛感激

网友A:
你是用的PLC吗?用暂存比较就可以啊!加长1MS到3ms或更高!然后自动加时断开!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不用PLC ,另外3MS时间太长我的产品就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不用PLC ,另外3MS时间太长我的产品就挂了
1MS采集连续变化的量?
那么PLC中只有富士SPH的高速模拟量采集模块可以使用。
你既然不用PLC,那么你可以去看看NI的模块,或许价格上会超乎你的想象。
Regards

网友C:
数字示波器 好象以前见到过这样的东西 现在好久没碰过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5楼的朋友,示波器现在是有一款美国的可以切取瞬间信号,并可以放大显示,可造价太昂贵了,我现在就是说能把1MS的信号完整的检测出来可是就是不知道怎样把他给保存下来一直显示
望大家提供点看法

网友D:
我们用OMRON RX20数据记录仪。1w左右

网友E:
读了你的帖子原文:
==============================
我现在准备用1MS检测一个连续变化的信号,最后用示波器显示出来,可是因为1MS时间太短,示波器的变化观察不出来,请问各位大侠谁能给我指点一下吗?小弟不在此胜感激```````
==============================
你说的:1MS时间太短,我理解应该是1mS(毫秒)?
有NI的虚拟仪器采集卡,连续捕捉模拟量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不能说详细点?或者提供点你说的虚拟仪器采集卡的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