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9):
plc坏掉了,里面的程序读不出来,可照着图纸重新编写,但有些数据寄存器的数值不知是多少,因是初学有些东西还是不明白,请懂的老师帮忙看看下面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以及数据寄存器的数值是多少?最好详细点。再一点程序里的k36000000是凭什么设置这个数?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附件: 机器.rar (10 K) 下载次数:35

网友A:
看过你的程序,我想这只是程序的一部分吧,实在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楼主:
对,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与速度有关,也就是外面接了个触摸屏,它上面显示机器速度,比如正常全速开机时显示36000,它随主机频率变化。

楼主:
郁闷,怎么没人回呀?

楼主:
我把程序写出来给大家看, LD  M8000   SET M80999  ,EI.,LD M8000 DDIR K36000000 D60  D62,DIR D62 K100 D64,MUL D64 K100 D66,MOV D66 D20,LD M8000 CMP D66 K5000 M120,LD M122 OR T20,MOV K0 D20 MOV K0 D66,LD M8000 OUT T20 K10,LD X0 PLS M123,LD M123 RST T20,D66的数值送到触摸屏显示速度-?????瓶/小时,我个人认为D66是3600秒的数,D64是每秒数,D62是3600秒的数,那么D60是什么数?它与M8099和指令EI有什么关系?D60用什么设置?这段程序好像不完整,望高手帮忙解决,不要沉默。先谢谢了!

网友B:
程序加了注释,你结合工况看
附件: 机器.rar (11 K) 下载次数:15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我再想问一下D60是显示速度的数值的,它是变化的,D60根据什么来的,程序并没有?写一个什么程序给D60呢?

网友C:
我看了你的程序,个人感觉D60是用来数值设定的。语句DDIV K36000000 D60 D62是将36000000除以设定值再把商送给D62,至于D60中的数值如何设定,则可能是触摸屏中有数值输入框直接对应PLC中的D60,或者在你的程序段前面有MOV指令将数值送给D60。M8099是特殊用继电器,具体说明功能在编程手册和使用手册中并未找到,咨询厂家把EI为允许中断指令,但你的程序段中并未写中断指令。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呵呵。。要看你外部设备的

楼主(2010-04-18):
现在关键是PLC坏了,里面的程序读不出来,手头有份梯形图纸,但是他不是很完整,D60的数值应该有段程序来描述他,但图纸没有,我水平有限,望高手老师根据我提供的程序,写一个程序来描叙D60,D60的数是变化的,跟脉冲信号X0一起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