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9):
最近有台MT506的触摸屏坏了,现象:CPU灯闪烁,黑屏,请高手指点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楼主taojie718于2010-03-19 09:09发表的 MT506的触摸屏CPU灯闪烁是什么故障? :
最近有台MT506的触摸屏坏了,现象:CPU灯闪烁,黑屏,请高手指点下这是什么原因?

主板的电源电路可能出现问题,导致主板不能正常启动,呵呵,返厂维修吧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B:
我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C(2010-05-23):
哈哈....本大爷处理过此故障.......你得拆开机子.....观察电解电容是否有鼓起来....若有的话请更换.......故障排除!!!记得打赏大爷我啊!!1

网友D:
主板有问题,导致不停的复位吧

网友E:
内部电源故障或外站电压不稳.
xie81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