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14 是几个点输入 几个点输出的

楼主(2010-03-19):
S7-200 CPU214 是几个点输入 几个点输出的

网友A:
I :14点 O:10点
Regards

楼主:
如果我现在要加4点入 8点出 的IO 模块
那么这个模块的地址是多少呢
请教老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现在要加4点入 8点出 的IO 模块
那么这个模块的地址是多少呢
请教老兄了
这个问题昨天已经回答过你了。
本体 IB0~IB1
QB0~QB1
扩展 IB2
QB2
如果还不能明白的话,真的不适合玩了。
Regards

网友B:
我也是新手 加扩展的话 地址因该 是Q2.0~Q2.7吧!
虽然说Q1.3~Q1.7没用到,但是地址还是要从Q2.0开始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