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保持怎么做?

楼主(2010-03-19):
小弟正在做一个程序,要求在机器运动过程中如果突然断电,重新上电后,机器能按原来的路线从断电位置继续走,而不必从头运行。这个程序该如何做?我用的是三菱FXPLC。请高手指教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A:
可以用特殊继电器M1024——M3071(断电保持继电器)
下载积分:+1(longfei869) 热心助人

网友A:
这是FX2N PLC
下载积分:+1(longfei869) 热心助人

网友B:
最好有详细的程序图及注释为,新手在学习中,希望高手来指导
下载积分:+1(longfei869) 热心助人

网友C:
看一下FXIN的手册了
下载积分:+1(longfei869)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