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那种触摸屏的性价比高

楼主(2010-03-19):
目前我司想降低产品成本,请问那种触摸屏的性价比高?

网友A:
关键你要达到什么性能,如果只是简单应用,那么任何触摸屏都可以胜任。
其次你准备花多少钱,欧系的功能会强于日系,日系会强于台系 ,台系会强于大陆的,价格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Regards

网友B:
降低成本的话,就用EVIEW或者威纶。

楼主:
我这边对性能要求比较高,主要是运行稳定!!!耐高温(起码70度),价格不能太高。

楼主:
那位朋友能向我推荐一下呀!

网友C:
我这边对性能要求比较高,主要是运行稳定!!!耐高温(起码70度),价格不能太高。
这样的产品除非定做,价格不用说肯定高
一般的产品温度上限为40度左右
要说性价比,我认为威伦的挺不错

网友D:
...70度? 我看电阻型的 触摸屏都不合适...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哦,谢谢!我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