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9):
[ eview人机MT506L,按EB500说明书进行到第18页,也就是页码的第17,按下“添加位图库”按钮,出现“打开”对话框,出现3种位图库:bmpl.blb          pipline.blb         SYMBOL1.blb         如上图1。“选择合适的位图库,再按下“打开”按钮。但我操作时,按下“添加位图库”按钮,出现“打开”对话框,却没出现3种位图库,出现的如:下图2的“打开”对话框。怎么出现3种位图库:bmpl.blb          pipline.blb         SYMBOL1.blb     ?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文件是保存在桌面的?
那么这样做:在“打开”对话框的“查找范围”处,选择您的EB500软件的安装目录,如“C:\Program Files\EB500\V274chs\Library”,图库就在这里面。
  • 下载积分:+4(aabbcc296)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文件是保存在桌面的?
    那么这样做:在“打开”对话框的“查找范围”处,选择您的EB500软件的安装目录,如“C:\Program Files\EB500\V274chs\Library”,图库就在这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