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9):
各位兄弟.在使用三菱PLC(FX1S-20MT-001)时,在写程序后,档位打到STOP后,然后拔出.结果在GX软件里显示无法去PLC通信.郁闷中...
请问各位兄弟,在STOP状态下能否进行热插拔??谢谢

网友A:
说实话,无论是在STOP还是在RUN,我对编程线都是热插拔的。幸而没有什么事。
你这个情况,不能说明什么,最好新建个工程再设置好通讯后,进行上载/下载看看。

网友B:
估计串口差不多了。

网友C:
可以热插拔,看看驱动和通讯参数,不行再用其他编程线试下

网友D:
下次记得停电再拔吧, 通电时拔有时会坏通信口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E:
一般情况下都直拔不好,会造成损坏的!老师在教课时都说了不少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明白了,以后还是不能偷懒了,断电了再拔吧,哎

网友F:
可以设置的吧 可能你设置的是只能在RUN的情况下通讯 GX里面能设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无论是在STOP还是在RUN,我对编程线都是热插拔的。幸而没有什么事。
你这个情况,不能说明什么,最好新建个工程再设置好通讯后,进行上载/下载看看。

是的,我也是一直热插拔,好多年了,还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包括三菱,OMRON,SIEMENS,LENZE.,FUJI,HITECH,LG,.Pro-face,.......。。。。。可能是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