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PCI转串行通讯为什么跟PLC无法通讯

楼主(2010-03-19):
我的笔记本电脑想用来做工控买了张PCI转串行通讯的卡就是和PLC无法通讯请求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A:
我头疼的不是楼主的问题,而是楼主叙述问题的方式……
要想跟PLC通讯,您要清楚您的PCI转串口卡驱动好了么?PLC型号是哪个?通讯线缆正确不?软件设置好了没?
反正一样样的都要排查,那样不行都通讯不了。

网友B:
原因自己找,解决方法可问大家。

网友C:
这个问题当时也困扰了我N久!!!!!!!!!!!
我解决办法很简单:买一台带串口的笔记本就OK了

网友D:
不管什么PLC 都有 USB的编程线卖的
你不会 电脑上USB串口都没有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