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机械回零编程问题

楼主(2010-03-19):
在设备上电后,一些机械位置需要先回到原点,这时伺服电机用的是什么指令,回零时伺服电机发送脉冲数系统是怎么确定的,怎样才能确定机械回零完成,回零的具体过程是个什么样的过程,请求大侠能举例讲述一下或者给个例子!真诚感谢和学习

网友A:
这个帖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778.html
好好体会一下哦~

网友B:
回零是由位置模块控制伺服驱动器带动伺服电机实现的,回零完成是当伺服模块感应到近原点传感器后,再感应到零点信号才确认回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