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软件问题

楼主(2010-03-19):
我好不容易把三菱PLC GX developer软件安装上了,但当我打开软件,创建新工程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高手指教。。。。

网友B: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试了好多办法,最后还是重装了下系统才解决了问题。

网友C:
系统被简化了,建议重装

网友D:
安装时有选择项,有的项不能勾选。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你看看。

楼主:
我安装软件时,让选择勾选的,我都没勾选,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