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qd75d4问题,打了一天电话400-821-3030未解决,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19):
问题点是:想通过触摸屏改变电机速度。因为触摸屏不能与QP软件直接通讯,只能通过程序的缓冲存储器来改,如改轴1的速度,只须将需要的速度写到缓冲2004 就 可以了;结果是无论我写多少值到D100,(同时监视到2004的值就是设的值)但电机速度始终按列表起动编号上的速度运行,
LDP M400
dtop h0 k2004 d100 k1
dtop h0 k1500 k1 k1

网友A:
H0:当FX的在用?
K1:占位数也不对
参考一下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是轴一运行中改变速度还是改变后再运行?
在网吧上网,如需要帮助的话,可给我留言,下次在公司在帮你解决

网友C:
如果你是在定位过程中改变这个缓冲区的值的话,是不会生效的,你必须在定位启动前改写完成。
或是在定位中使用速度更改命令(另一个缓冲区了)。
需要做两件事:1.写入你要的速度到新速度缓冲区
2.把新速度写入缓冲区写成1,速度更改后自动变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