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关于三菱触摸屏安装问题??

楼主(2010-03-19):
我的三菱触摸屏GT works2 安装软件打开时,点安装时出现光盘形状,上面有“GT designer 2安装,GT converter 2安装,GT simulator 2安装,GT SoftGOT 菜单,GT Manual菜单,Tools 菜单”不知道安哪一个,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软件太多,我也不知道怎么安??》。。请帮忙指点。。。

网友B:
一般只安装GT designer 2和GT simulator 2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只安装GT designer 2和GT simulator 2就可以了。
还可以直接进入文件夹,打开SETUP.EXE安装的。一个是编辑软件,一个是仿真软件,当然,要用触摸屏的仿真,前提是需要安装PLC的仿真。

网友D(2010-08-10):
学习了。一直很模糊的问题,现在知道了。

网友E:
学习了。原来这样子啊

网友F(2011-05-14):
装过没有呀?

网友G(2011-06-23):
触摸屏设计和仿真用GT-designer2和GT-simulator2就可以了

网友H:
般只安装GT designer 2和GT simulator 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