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9):
触摸屏:NT631C-ST153B-EV3
PLC: CJ1M-CPU23
NT支持软件:NTST-4.8C
说明:
     触摸屏通过COM1;COM2均能与PLC正常通信;COM1与电脑通信报错!通信电缆电脑侧/触摸屏侧为2-2;3-3;7-5;8-4;5-9。
     通信错误内容为:   tool transmit error,framing error detected while downloading by the following case , faulty connecting cable ;
     courrupted date by noise。
     用万用表检查过通信电缆,没错!

网友A:
启动按对角,进入模式选择

网友B:
触摸屏要先进入“传输模式”才能与电脑连接的,具体方法是上电,按触摸屏对角,点“Trans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