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0-03-19):
如何更有效 更简单的处理因变频器所引起的干扰等的危害

网友A:
使用谐波抑制和滤除装置。常用的有电抗器和补偿电容。

网友B:
1、在变频器的输入端、输出端使用AC电抗器
2、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尽量使用专用的屏蔽电缆
3、正确、可靠做好接地措施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