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速度的积分来测位移吗(编码器的应用)

楼主(2010-03-19):
请问:三菱的PLC指令中有积分指令吗?若没有,请推荐一款。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速度的积分来测位移,请讲下思路和使用的指令,谢谢!

网友A:
速度换位移好象测不准吧。
我是用接收到的脉冲数量来换算移动距离的。
三菱MT PLC 有自带集电极输入 但是抗干扰能力不好。我是用三菱脉冲采集模块来接收的。具体指令要看你的精度来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