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9):
最新款汇川H2U PLC解密开发成功了
qq:1342142480

网友A:
如果是你说的那样       那有可能是私服电机没装好     不同心

网友B:
你的安装方式是怎么样的?
最大的可能是增益参数没有设置好。
还有电机的惯量是否选对了?

网友C:
机械部分共振 伺服系统有自动调谐功能 做完这步之后 基本上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D:
请问楼主你在哪里?如果在东莞这边的话有机会我去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今晚我去他们厂了,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了,我调了几个参数,PN 100     401    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安装方式是怎么样的?
最大的可能是增益参数没有设置好。
还有电机的惯量是否选对了?

谢谢   你说的对

网友B:
呵呵 QQ 可以给你啊,已经发给你了。但是很少上的。
现在对工控行业失去兴趣了,学途遥遥无期,钱途一片灰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QQ 可以给你啊,已经发给你了。但是很少上的。
现在对工控行业失去兴趣了,学途遥遥无期,钱途一片灰暗啊

大哥  不要灰心。前途一片光明。

网友E:
如果有相同的伺服和伺服电机可代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