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线把程序上传到三菱PLC

楼主(2010-03-20):
如何在线把程序上传到PLC

网友A:
如果你指在线修改程序,那就选择菜单“在线>监视>监视(写入模式)”。如果你指下载程序到PLC,那就选择菜单“在线>PLC写入”。

网友B:
首先更正一点,程序到PLC不叫上传叫下载。

网友C:
能否可以远程上传程序

网友D:
编辑完程序后直接SHIFT+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