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PLC电源与独立电源?

楼主(2010-03-20):
大家好,如果PLC使用的电源是交流85-264V,它L,N可以反接吗,还是一定要按零线火线来接?
使用输出为24V的电源,输入为220V交流,它的输入L,N可以反接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PLC电源85V-264V那个L ,N可以随便接
别费神了 干点别的把 收入底

网友B:
为什么要反接呢?

网友C:
看来你对PLC的了解不多,多看看PLC使用说明书。一般输入为DC,输出DC,AC都可以,现在的PLC继电器输出型,输出多数只要COM口一致,但电源要一致。有的公共点并不是一对一的。就可以了。

楼主:
很高兴大家的即使回复,谢谢大家了!
我学习PLC有一半也是为了爱好吧,也不只是为了钱,呵呵。
反接是因为在我没有分开N线和L线的时候出现的状况。

网友D:
当然可以反接了.随便都可以.比如经过隔离变压器就没有零线和火线了。

网友E:
PLC输入交流电源时,L N 是无所谓的,就像你接一个灯泡,咋接它都亮。
但是,如果输入是直流时,你就要注意了。

网友F:
这问题也问,神啊救我吧

网友G:
可以接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谢谢!
才疏学浅,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H:
交流无所谓,直流不能反接

网友I:
如果是交流电源输入可以接反,如果是直流电源就不行.

网友J:
交流输入当然可以反接了

网友K(2010-07-15):
大家 还不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 ,不过干这个确实挺费事的,想赚钱得挥钱再挥钱 还得花时间,有兴趣才能继续

网友L:
220V交流电没必要分L和N

网友M:
引用 网友L:
220V交流电没必要分L和N
有时候有区分还是好的

网友N:
ACPLC电源那个 L ,N可以随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