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P178怎么更新OS?

楼主(2010-03-20):
KTP178怎么更新OS?

网友A(2010-08-30):
1、选给触摸屏准备好电源
2、用PPI通讯电缆连接好触摸屏和电脑
3、打开WinCC flexible软件——点击“项目”——“传送”——“通讯设置”——设置“设备类型”、“通讯模式”、“通讯端口”和“波特率”——按“确定”
4、点击“项目”——“传送”——“OS更新”——按“更新”——按“是”——出现通讯连接画面
5、给触摸屏上电。
6、OS更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