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0):
在西门子、欧姆龙的编程软件中,我们要将一个程序中编辑好的注释移动到另外一个程序中,只需要将整个符号表进行复制、粘贴即可,非常方便。而三菱的GX Developer软件无法直接这样操作。
但是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办法,实现注释的快速转移,避免每次新建一个项目都将注释单独输入,影响工作效率。
1. 在注释表中复制

可以打开注释表,用鼠标拖选所有注释之后复制,然后到别的项目中的注释表中直接粘贴。对于在记事本、word等其他工具中编辑好的注释,也可以直接复制后粘贴到注释表中。
2. 在原有项目基础上上载程序
首先打开已经带有注释的程序,然后执行从PLC中读出程序(读出程序时不能选择读出注释),再将现程序进行另存。这样得到的程序保留了原有注释,可以直接用Ctrl+F5键显示出注释。
3. 使用Gx Converter
三菱提供了一个叫Gx Converter的软件包,用于将GX Developer的数据转换成Word或Excel 数据使文档的创建简单化。把Excel数据(CSV格式)或文本数据(TXT文件)用于GPPW,把GPPW程序表和软元件注释转换为Excel数据(CSV格式)或文本数据(TXT文件)。
下面说明一下用GXConverter导入、导出注释的步骤。
STEP1,安装Gx Converter软件包

STEP2,新建一个名称为“comments”的记事本文档备用,可以在该文件内输入软元件及其注释(在使用记事本编辑程序或注释时注意将元件和注释等用空格分开,分得越开越好)

STEP3,通过STEP1的该选项,打开导入窗口

因为“comments.txt”文件本身就是建立在默认文件夹的,所以直接可以看到。如果建立在别处,需要自行查找该目录。
---------------------------------------------------------------------------
全文下载:
附件: 如何在GXDeveloper中导入注释.rar (529 K) 下载次数:919
  • 下载积分:+1(zh_wu) 热心助人

楼主:
    STEP4,选中该文件后进入文件转换向导

    在“Original Data Type”选项中设定文档类型。“Delimited”是间隔的意思,一般如果导入的文档为CSV格式时选择该项,那么在下一步中向导会自动分开软元件和注释;“Fixed Width”是固定宽度的意思,一般如果导入的文档为TXT格式时选择该项,便于下一步手动建立分隔线。
    “Data Type”中选择转换为程序(List)或者注释(comment)。本例中需要导入注释,所以选择“comment”。
    “Data Preview”中可以预览导入的文件内容。
    STEP5,设置分隔线

    点击下一步后进入该窗口。本图中的两个箭头线段可以用鼠标拖动。我们要在本步将软元件、注释、步数等间隔开,以便软件辨别出其类型。该步相当重要,如果设置不好将不能成功转换。
    本例中可以这样间隔:

楼主:
    STEP6,设置数据类型
    在STEP5中设置好相关项目后,点击“Next”进入下一步:

    可见向导根据刚才分隔好的类型,将文档中的内容分成了两部分。但是红框中的部分应该是“comment”而不是“Label”,可以用鼠标点击该块区域,然后点击“comment”前面的选择框,就可以改变其类型了。

    STEP7,完成转换

    该项可以默认,无需设置。点击“Finish”,完成转换过程。
    现在可以打开注释表,看看是否已经存在注释了!

    对于在记事本中写的程序,也可以如此转换到GxDeveloper中,只需要在STEP4中选择“List”。

    注释和程序导出非常简单,只需要指定导出的文件名称和类型,确认即可。

    本例将注释导出为CSV文件,打开后如图:

网友A:
    晕,只要把注解文件考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对啊!注释很简单!直接复制那个COMMENT的文件就OK了!

楼主:
    嗯,俺还正在思考为什么上载个程序就能带着注释呢,原来就是这个文件的原因啊!
    谢谢楼上两位了!

网友C(2010-10-21):
    谢谢大家,和楼主,分享此贴。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网友D:
    解决一大问题,谢谢啦

网友E:
    在那政协啊。。

网友F:
fdsvds很好哦。。。。。。。。。。。。。。。

网友G:
进来学习了 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H:
顶 顶 顶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I:
直接在工具---数据合并。。。就可以啦

网友J:
又学了一招,真是学习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