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0):
1、直流电动机的电气制动按其产生电磁制动转矩的方法不同可分          、               、              。
2、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调速途径有          、         、               。
3、交流接触器的铁心一般用         叠压而成,以减少          ,其铁心端面嵌有            ,其作用是              。
4、FX-20P-E编程器面板上,写操作键为          ,读操作键为         ,插入操作键为         ,删除操作键为          ,监控操作键为        ,测试操作键为          。
5、C200是一个           位计数器,计数方向由            的状态决定,当其ON状态时为             计数,当其OFF状态时为            计数。
6、如果将正在运行中的并励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电路断开,则反电动势
           转速也将急剧             会造成           现象。
7、PLC与继电器接触器比较,前者是        逻辑,后者是         逻辑。
8、PLC是           。PLC型号名称组成符号中的T代表               ;YR代表              。
9、变址寄存器的元件符号为         ,进行32位数据操作时定        为低16位数据,               为高16位数据。
10、熔断器的作用是              ;一台380V、5.5千瓦满载起动的三相鼠笼式电动机,应选用         安的熔体,如选用螺旋式熔断器,则其全型号是              。
11、车床的主运动为                                  运动,进给运动为
                                    运动。
12、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在运行中断了一根电源线,则电机转速           。
13、组成PLC的硬件系统括      、         、        、       、        等五大部分组成。
14、状态程序图的三要素为             、               和           。
15、K3X000表示             ,             ,              三组位元件组合。
16、对一台结构已确定的步进电机,改变             、             可以改变其步距角。
17、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可分为          和           两种。
18、单向异步电动机常在定子上安装两套绕组,一套叫         ,另一套叫         ,且它们在空间相差         电角。
19、PLC接地线的截面积应不小于          ,接地电阻要小于        。
20、三角形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应选用         的热继电器做       保护和             保护。
21、隔离开关不允许带负载拉合,万一合错,不许           ,而要迅速将开关            。
22、K1X0表示由            组成的                 。
23、罩极式单相异步电动机,罩在极面上的短路环起             作用。
24、PLC工作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           、          和           。
25、用位元件处理数据时,Kn的n表示         ,每位十进制数据由       个位元件组成,例如K4M0表示由位元件        ~      组成的         位十进制数据。
26、接触器可用于频繁通断         电路,又具有           保护作用。
27、在多点操作的控制电路中,通常几个按钮触点应该是常开        、常闭          。
28、接触器选用时,其主触点的额定工作电压应        或        负载电路的电压,主触点的额定工作电流应         或         负载电路的电流,吸引线圈的额定电压应与控制回路             。
29、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必须有            ,使换相时不发生相间短路。
30、根据起动方法的不同,单相异步电动机一般可分为        、            、            。

网友A:
题目是不是太多了,你一个都不会吗?

网友B:
  这些个理论早忘光了,看来得加强学习了

网友C:
29、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必须有 连锁控制           ,使换相时不发生相间短路。

网友C:
30、根据起动方法的不同,单相异步电动机一般可分为 电容移向启动       、            、            。

网友C:
15、K3X000表示    X000         , X001            , X002             三组位元件组合。
  • 下载积分:+1(wsir123) 兄弟误导。。。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A:
    我想说K3X0应该表示的是X0-X3,X4-X7,X10-X13吧

网友D:
    3、交流接触器的铁心一般用 硅钢片        叠压而成,以减少涡流及铁损          ,其铁心端面嵌有   短路环         ,其作用是 肖除交流噪声             。

网友E:
    2,变频调速 变转差率调速  变极对数调速

网友F:
    27。常开并联,常闭串联

网友G:
    异步电机有:变极,变频调速

网友H:
变址寄存器为V和Z, 在32为中V为16位高位.Z为16位低位

网友H:
PLC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t代表晶体管输出型plc。yr代表继电器型扩展输出模块.

网友I:
这好像是考高工的题目!!!!!!

网友J:
5、C200是一个   32    位计数器,计数方向由  M8200    的状态决定,当其ON状态时为    减     计数,当其OFF状态时为   加    计数。

网友K:
12、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在运行中断了一根电源线,则电机转速     不变          。

3、交流接触器的铁心一般用   硅钢片        叠压而成,以减少  磁阻         ,其铁心端面嵌有    断路环           ,其作用是  消除涡流            。

-------------------------------------
剩下我就不答了,留点楼下。

网友L:
2、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调速,调压、调频、调转子回路电阻。
3、交流接触器的铁心一般用 硅钢片 叠压而成,以减少 涡流,其铁心端面嵌有 短路环,其作用是 减少电磁振动。
6、如果将正在运行中的并励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电路断开,则反电动势会减少 转速也将急剧 增加 会造成飞车 现象。
11、车床的主运动为圆周 运动,进给为直线运动。
17、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可分为 鼠笼 和 绕线两种。
18、单向异步电动机常在定子上安装两套绕组,一套叫 主绕组,另一套叫 副绕组,且它们在空间相差 90电角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M:
1、直流电动机的电气制动按其产生电磁制动转矩的方法不同可分    能耗制动   、反接制动       、    再生制动          。
2、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调速途径有 变频         、  变极       、     变转差率          。
3、交流接触器的铁心一般用    相互绝缘的硅钢片     叠压而成,以减少   涡流及磁滞损耗       ,其铁心端面嵌有  短路铜环          ,其作用是    减少吸合后的振动和燥声          。
4、FX-20P-E编程器面板上,写操作键为          ,读操作键为         ,插入操作键为         ,删除操作键为          ,监控操作键为        ,测试操作键为          。
5、C200是一个       32    位计数器,计数方向由       M8200     的状态决定,当其ON状态时为       减      计数,当其OFF状态时为     增       计数。
6、如果将正在运行中的并励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电路断开,则反电动势增加
           转速也将急剧 上升            会造成       飞车   现象。
7、PLC与继电器接触器比较,前者是        逻辑,后者是         逻辑。
8、PLC是     工业电脑      。PLC型号名称组成符号中的T代表          晶体管输出型     ;YR代表   继电器型扩展输出模块          。
9、变址寄存器的元件符号为     V Z    ,进行32位数据操作时定     Z   为低16位数据,        V       为高16位数据。
10、熔断器的作用是   短路保护           ;一台380V、5.5千瓦满载起动的三相鼠笼式电动机,应选用 30        安的熔体,如选用螺旋式熔断器,则其全型号是          RL1-30    。
11、车床的主运动为           主轴卡盘或顶尖带着工件的 旋转      运动,进给运动为  溜板带着刀架的直线    运动。
12、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在运行中断了一根电源线,则电机转速     不变      。
13、组成PLC的硬件系统括   电源   、    CPU     、   存储器     、     输入单元  、 输出单元       等五大部分组成。
14、状态程序图的三要素为             、               和           。
15、K3X000表示      X0X1X2X3       , X4X5X6X7            ,       X10X11X12X13       三组位元件组合。
16、对一台结构已确定的步进电机,改变      细分       、    半步整步         可以改变其步距角。
17、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可分为    绕线式    和     笼型      两种。
18、单向异步电动机常在定子上安装两套绕组,一套叫    主绕组     ,另一套叫 辅助绕组        ,且它们在空间相差    90     电角。
19、PLC接地线的截面积应不小于   2平方       ,接地电阻要小于    100欧    。
20、三角形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应选用     带断相保护    的热继电器做    断相   保护和       过载      保护。
21、隔离开关不允许带负载拉合,万一合错,不许     送电      ,而要迅速将开关       断开     。
22、K1X0表示由       X0X1X2X3     组成的    字元件             。
23、罩极式单相异步电动机,罩在极面上的短路环起            启动 作用。
24、PLC工作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        输入处理   、     逻辑运算     和    输出处理       。
25、用位元件处理数据时,Kn的n表示    4n个位元件     ,每位十进制数据由     4n  个位元件组成,例如K4M0表示由位元件    M0    ~   M15   组成的      1   位十进制数据。
26、接触器可用于频繁通断    主     电路,又具有     欠压      保护作用。
27、在多点操作的控制电路中,通常几个按钮触点应该是常开  并联      、常闭     串联     。
28、接触器选用时,其主触点的额定工作电压应     大于   或     等于   负载电路的电压,主触点的额定工作电流应     大于      或      等于     负载电路的电流,吸引线圈的额定电压应与控制回路      同规格       。
29、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必须有        机械互锁    ,使换相时不发生相间短路。
30、根据起动方法的不同,单相异步电动机一般可分为     电容分相电动机   、       电容运转式单相异步电动机    、       罩极式单相异步电动机      。

     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来

楼主:
我和我的同学们都非常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N:
这是高级电工加PLC培训题目!!以前考过。。真是忘记了
yanzhi2008

网友O:
7、PLC与继电器接触器比较,前者是 软件       逻辑,后者是 硬件        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