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麻烦大家看看

楼主(2010-03-20):
Q03UDCPU 用三菱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请高手

网友A:
去三菱网站上下个最新版的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本网站下的就可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