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300程序卡如何解密。我现在有网上的解密软件。

楼主(2010-03-20):
大家好,我因为工作需要,要把手头的设备密码解开,读取300的程序,PLC上有记忆卡,已经加密了,我在网上找到了记忆卡的解密软件,但是按照上面的操作一直都读取不到密码。
现在已经读取了好几个小时了,读取的文件都好几个G的大小了,我感觉应该是使用不对。有用过这个软件的吗?请指点一下我,谢谢你们了,下面是附图。

网友A:
你先利用普通的读卡器,使用你下载的软件将MMC卡中的文件读出来,为映像文件,然后利用300转么解密的软件读哪个映像文件即可解密。

网友B:
一楼说的对,用普通读卡器读出程序镜像文件,然后用解密软件读出密码,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绝对安全。我试过。

网友C:
没错,我也试过,确实可以读出来,祝你好运。

网友D:
我用怎么读不出来,还要格式化,没干弄

网友E:
当然不要格式化,只要MMC卡显示出来盘符就可以,映像软件中将盘符选中就可以自己读取了。

网友F:
换个读卡器,部分读卡器不被支持,就会出现楼主这种情况。

网友G:
我也用过啊.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