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0):
想将“海泰克”人机PWS6600s--s资料下到电脑里。数据线买好后进行操作。但是却显示通讯不上?求教各位:人机在编程状态后面10个小拨轮开个位置应该在什么位置?是不是这个影响到数据的传输?通讯不正常?

网友A:
嘻嘻  首先你把薄码开关5 。6拨下去,估计你的接线也不对,然后就选择COM口了我QQ5687587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嘻嘻  首先你把薄码开关5 。6拨下去,估计你的接线也不对,然后就选择COM口了我QQ568758702

我的数据线是在网上买的 PC--PWS6600  接口是电脑端9针  人机端25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数据线是在网上买的 PC--PWS6600  接口是电脑端9针  人机端25针

应该用两头是9针或者9孔的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两头是9针或者9孔的线。

我用的USB的 ,因为是笔记本吗。线自己接个就好了,说明书有接线图的

网友C:
我有这本教学书!你是问接线?还是后面的5.6开关?总之是连好线后在上电!

网友C:
可能要USB转9PIN的转换线30元左右!25PIN接9PIN再用USB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本教学书!你是问接线?还是后面的5.6开关?总之是连好线后在上电!

我想应该线不是问题 主要是后面的10个小开关在编程状态下是什么位置?
我的电脑也是笔记本 是带串口的  线是淘宝买的,淘宝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