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模拟量的处理

楼主(2010-03-20):
有哪位老师能指个方向吗?三菱PLC编程中模拟量怎么编啊,哪有教材吗?最好是视屏教程!求助了,帮帮忙啊!
银河箫声

网友A:
模拟量编程要看是用什么模块的,比如2AD-4AD等,你看一下这本书吧,里面是特殊模块的应用

网友B:
建议你 买程子华的 视频看 几十快钱
要自己看懂 真的非常困难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答,如果不用模块如何编写模拟量呢?
银河箫声

网友C:
每台模拟量模块都有一张说明书,你按照上面的程序直接套用就可以 了,按照模块不同位置改下地址就OK

网友D:
没有模块你怎么编程? 就摸拟一下??
视频教程我有卖。。。。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E:
对着说明书上的编就行了

网友F:
你把要求跟我说,我给你编一个实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