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0):
本人在一公司管理电气。最近遇到自己不能理解的问题,我们一新车间配电房的电力补偿电容投入后,不到30分时间车间的机台就会自己停台(停台机台是意大利产自动络筒机)。重新开车之后依然有这个的故障现象。
由此推断是功率因素补得太大的原因。
但是不明白的就是功率因素补得太大和机台停车现象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网友A:
变压器的低压侧输出过高,当电容后投入后产生过补偿致使线路电压继续升高,从而导致机器过压保护而动作,解决办法:
1、变压器调档
2、尽量对单机用电量大的设备采用就地补偿
3、降低集中补偿电容器单个容量,增加组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低压侧输出过高,当电容后投入后产生过补偿致使线路电压继续升高,从而导致机器过压保护而动作,解决办法:
1、变压器调档
2、尽量对单机用电量大的设备采用就地补偿
3、降低集中补偿电容器单个容量,增加组数

电压问题当时也考虑了 在现场用表测试了的 也就390V  应该算是正常范围啊!

网友A:
找到机器挺机的真正原因
可以肯定是投入电容后就停机吗?以前机器出现过这种现象吗?
机器停机后的故障代码是什么
如果机器有过电压保护功能,可以将保护去掉或者将保护值调大再试
因为通过并联电容器的方法来提高功率因素
1、过补偿后提高系统电压
2、会产生偕波电流
3、出现谐振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机器挺机的真正原因
可以肯定是投入电容后就停机吗?以前机器出现过这种现象吗?
机器停机后的故障代码是什么
如果机器有过电压保护功能,可以将保护去掉或者将保护值调大再试
因为通过并联电容器的方法来提高功率因素

可以肯定是投入电容造成的机台停机。我试验了好几次,切除电容就不会停机。
我在投入电容后测量了现场电压并没有超出范围,所以,如果说是电容投入造成电压升高而停机的话。有些牵强。

网友B:
自动络筒机是用变频器控制吗,功率是多大,是大功率和话,很可能是电路谐波引起。是产生谐波在变频器内部放大引起故障而停机。另外问一下楼主,电容器有抑制电抗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络筒机是用变频器控制吗,功率是多大,是大功率和话,很可能是电路谐波引起。是产生谐波在变频器内部放大引起故障而停机。另外问一下楼主,电容器有抑制电抗器吗。

电容器有配电抗器。

网友C:
1.补偿器是在自动状态,还是手动状态。手动状态可考虑过补,可减少电容数量,自动状态,看自动补偿效果。
2.看此设备有无谐波电路保护,一般国产的都没有(国内各参数要求一致),而国外的电压和频率都有些微差别,设计的时候考虑的不一样,可考虑在系统2次控制线路前加装去谐波装置。

网友A:
兄弟,我都不睡觉在为你解决问题
你能不能把问题叙述的详细一点!
我想知道你的机器停机了
停的时候有什么代码显示或者什么症状没有
难道没有理由的停机
如果设备高档,那么在故障状态停机肯定是有记录的
你好好查查,就是的并联电容补偿,都搞得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都不睡觉在为你解决问题
你能不能把问题叙述的详细一点!
我想知道你的机器停机了
停的时候有什么代码显示或者什么症状没有
难道没有理由的停机

真的很谢谢你了 情况是停机时 机台没有任何故障显示,就是突然就停机了 。马上开机又可以运转。一般运转20分左右就有停掉 。现在我都没有投入电容器了。 全车间的自动络筒机都这样的问题表现。投入电容电压升高这个疑点是 可以去除的,因为我在现场测试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D:
如若未补偿之前不停机,补偿之后停机,只可能有两方面原因:1过补偿,2电容柜问题。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网友A:
你那个机器是什么控制,比如PLC,比如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