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与三菱PLC能通讯吗??

楼主(2010-03-20):
三菱变频器与三菱PLC能通讯吗,三菱变频器是否能用变频器上面网线的那个口子和PLC进行通讯呢??、、

网友A:
对啊 就是那个口子 来和PLC 通讯的....
变频器的通信口是RJ45水晶头插座 PLC 上加 FX2N-485-BD通信板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一楼正解

网友C(2010-05-26):
能啊,上网找一下,我也刚学,网上有的

网友D:
搞本三菱通讯手册,你想知道的问题都有答案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啊 就是那个口子 来和PLC 通讯的....
变频器的通信口是RJ45水晶头插座 PLC 上加 FX2N-485-BD通信板
同意一楼的看法

网友F:
看你用的PLC是什么系列的。如是Q系列的话。它与FA-700变频器可通过CCL通讯。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