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编程软件出问题了,怎么解决啊,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3-21):
我使用的GX Develoer 8.52在使用出现了怪事,比如修改某个输出指令的时候,双击该指令,进行修改,然后转化,结果就变成了双输出,原来的那个输出还有,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没有这问题啊,结果用过几次后就出现问题了,我又重新建了一个工程,好像在工程新建时没有这情况,后来就出现了,怎么解决啊,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啊,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你的编程状态在插入状态,改一下就好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插入和写入状态怎么改啊,好像没有这个选项,能说的详细点吗,先谢啦!

网友B:
可以按键盘上的INS键来切换改写和插入。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在键盘上按一下插入键就好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根据你们的提示,问题已发现并解决。用了好久还真没发现这问题,以前也出现过,还以为是系统有毛病呢,多谢多谢!

网友D:
这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