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PLC控制日本东方步进控制器简单的动作怎么编程?

楼主(2010-03-21):
FX3U的PLC控制日本东方步进ASD18B-K控制器简单的动作怎么编程?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本人现在家自己玩。提供些简单的编程让我观摩!谢谢!

网友A:
用脉冲指令PLSY K^ K^Y0/Y1控制呗,你那里有5伏的电源

楼主:
有24V开关电源和7805转换的5V !有步进使用手册不知怎们接线!

网友B:
就是,照着使用手册接就是了,程序用plsy或plsv都可以,看一下编程手册就知道怎么用了,
接脉冲信号的时候看准电压是24V还是5V,小心别烧掉驱动器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的各位路客!

网友C:
步进控制输入一般有光耦隔开24V不会烧掉它,但在PLC输出应串一只100欧电阻来保护PLC.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的各位大哥!我的那些脚位标称和这个有些不同!如果方便可以留下qq或邮箱我把使用手册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