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1):
我想自学触摸屏目前大陆用的最多或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哪种?大家说说看!谢谢!

网友A:
我觉的 日本的proface  国产的威伦 德国的 西门子是国内市场用的最多的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最具有代表又是哪种?

网友B:
我们用的 台湾 海泰克  但是缺点就是4年后 屏幕容易黑屏 也就是背景灯寿命太低了

网友C:
目前在用PROFACE

网友D:
我感觉要一一学就不行了

只要你好好搞一个透了,其他的也不是什么难了吧

楼主:
看来我们国产的货是比进口的差!

网友E:
楼上的,不要长人志气,灭己威风,
我用了大概有7个牌子的屏
觉得威纶的屏在国内比较具有代表性
而且性价比高

楼主:
感谢上楼的大哥的良言!

网友F:
最具有代表性的,欧美系的代表是西门子,因为无论家电还是医疗,交通,控制以及机械,西门子都非常成功,因此西门子的使用相当广泛,这是高端的代表。

中端的代表来自于日本的Proface,虽然现在以及隶属于施耐德投资集团,与其同样的具有代表性的就是Hakko,虽然已经属于富士的了,三菱借助于其小型化PLC迅速将其HMI上位,也无法改变三菱HMI技术来自于Proface的事实,欧姆龙更是后来的晚辈了,至于夏普,松下只能算小众系统。

低端的代表来自于台湾的海泰克(台湾叫做泉毅),虽然现在已经隶属于罗升了,但是其日本技术加上便捷的使用,仍然可以看作低端的典型代表。至于台达,连个版本都那么混乱,不得不说Bug众多的产品。

其次,山寨产品的解决方案就是威纶通,但是其对于国内市场的把握不准,只能打低价竞争,可以说是山寨的解决方案,类似于手机中的联发科。

最后,就是山寨产品的代表Eview(步科),与威纶通的纠结多年,与无锡信捷(技术来源于Proface)也常年保持技术互通,不愧为山寨产品的“领军人物”。

至于仿制品,基本都是仿制上述几家的产品,就不做过多讨论。

Regards
  •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网友G:
    把威纶通定位为山寨产品,不至于这么差吧?

网友H:
    引用第10楼cvlsam于2010-03-23 09:00发表的 Re:各位工控老大:我想自学触摸屏目前大陆用的最多或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哪 .. :
    最具有代表性的,欧美系的代表是西门子,因为无论家电还是医疗,交通,控制以及机械,西门子都非常成功,因此西门子的使用相当广泛,这是高端的代表。

    中端的代表来自于日本的Proface,虽然现在以及隶属于施耐德投资集团,与其同样的具有代表性的就是Hakko,虽然已经属于富士的了,三菱借助于其小型化PLC迅速将其HMI上位,也无法改变三菱HMI技术来自于Proface的事实,欧姆龙更是后来的晚辈了,至于夏普,松下只能算小众系统。

    低端的代表来自于台湾的海泰克(台湾叫做泉毅),虽然现在已经隶属于罗升了,但是其日本技术加上便捷的使用,仍然可以看作低端的典型代表。至于台达,连个版本都那么混乱,不得不说Bug众多的产品。

    基本赞同!西门子是很具代表性的,所以涉及的领域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