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1):
现在有个项目,20台变频器控制20台泵浦,有20台质量流量计反馈,采用三菱Q系列PLC CC-LINK控制变频器,在人机上设定。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采用PID回路PI控制,可是每路PID的P,I值都要修改是很麻烦,各路高手们有什么更加便捷方法而不用老是修改参数,使得实际流量值等于流量计的反馈值。

楼主:
我在此渴望高手们告诉我呀,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扬宇于2010-03-21 15:26发表的 质量流量计控制程序 :
现在有个项目,20台变频器控制20台泵浦,有20台质量流量计反馈,采用三菱Q系列PLC CC-LINK控制变频器,在人机上设定。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采用PID回路PI控制,可是每路PID的P,I值都要修改是很麻烦,各路高手们有什么更加便捷方法而不用老是修改参数,使得实际流量值等于流量计的反馈值。

使得实际流量值等于流量计的反馈值。
这句话有点看不明白。你是用什么读出流量计的反馈数值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得实际流量值等于流量计的反馈值。
这句话有点看不明白。你是用什么读出流量计的反馈数值的呢?

把流量计的输出4-20MA 进入PLC的AD模块就读出来了。
可是如果用PID回路要调整的参数太多了
有什么方法不用PID回路而能达到我的要求呢

网友B:
构成闭环控制应该还有伺服阀吧,只有模拟量输入怎么控制呢?

楼主:
模拟量输入换算为现在流量值,即现在值

网友C(2010-08-26):
如果运算速度不是很快的话,用比例算法;如果一定要用PID控制,最好是采用自动调节的方法,否则手动有确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