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三菱FX1S-30MR编程口怎么与RS-232C连接啊.

楼主(2010-03-21):
请问各位大师三菱FX1S-30MR编程口怎么与RS-232C连接啊.连接线可以自己做吗.有的话附电路图.不胜感激.谢,急

网友A:
电脑上有串口就直接插上 没有的呢 可以用USB转换 至于连接成不成功那还得在编程软件里设置 自己也可以做 不过屏蔽必须要做好 还不如买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