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伺服故障问题

楼主(2010-03-21):
请问师傅,我的伺服驱动器型号是mds-b-svj-2-10。由于一个星期未开机,今天开机后伺服驱动器上显示E7报警代码,随后又变成9F报警代码,请问如何解决,9F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查手册啊

楼主:
手册丢失了

网友B:
9F,电池电量低
E7,NC紧急停止中
看来,你这问题是电池没电了,换电池吧,为了你这问题,我还专门去下了个资料。。
谢谢,请问你有手册资料吗,哪里有下载啊

网友C:
学习了,看来以后也要注意的,现在用伺服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D:
开机换电池就可以了,要不会原点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