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0-03-21):
在下的编程软件打开时无法新建工程,(以前可以的,现在也没有了程式写入功能).请问是咋回事?

网友A:
是否是电脑系统打过补丁的问题?你最好重装一下编程软件再试

网友B:
没碰到过此种情况,如果不麻烦的话就重新安装下吧,楼主

网友C:
安装程序时有选择的,你可能选了不能编写程序和连机的。

网友D:
把程序卸载掉重新安装吧,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