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同步控制方案

楼主(2010-03-21):
一条流水线,有6台电动机 主机22KW,副机11KW,5台,且不考虑松紧自动调节,要怎么才能控制6个变频器的频率一样呢? 考虑松紧自动调节的话,要怎么做才比较好,请大家给提提想法。。。谢谢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A:
给一样的频率信号就可以,前提是变频器是同一品牌
不同的话要设置频率比例参数

网友B:
要接多少!!就接多少!!!
下载积分:+2(zwz579) 感谢分享

网友C:
在卷绕系统中,可利用前级变频器的频率模拟输出量作为后级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信号。

网友D:
市面上有同步控制器,好像可以接六台.不过本人觉得,其原理和楼上的原理图是一样的.那个电阻是要紧靠在线体边上,当此段变长,阻值才会跟随变化,分压才能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