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2):
弄了块A970,想学习学习,但以前没搞过这东西,之前没有和PLC连接的端口,于是买了块A9GT-RS4 和相应的连接电缆,本以为A970没和PLC连接就没有画面,但现在模块和线都有了,还是和原来一样,是没有设置好还是模块和电缆有问题,屏能够下载和上传数据,BOOT OS和OS也重新安装过了,还是不行,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本人想多半是设置的问题啦,请把人机程式发出来让我们看看

楼主:
程序就一个起保停,在电脑上仿真好了的。

网友B:
通信设置出了问题。。检查下吧

网友C:
首先要确定程序写到屏了,报的错误是通讯,用PC端屏软件和PLC在线模拟,设置好通讯在连接屏和PLC的通讯线

网友D:
在做HMI画面时要设置HMI的参数和链接PLC的类型,链接方式一般采用RS422接口,
HMI上有422和232量个接口。你的错误就在  “链接机器设置”对话框中。要选的I/F与波特率,奇偶校验、CRC 、数据长度、一定要保持一致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 幻想----------设计的灵魂

网友E:
    第一次使用触摸屏,要初始化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回答,PC端仿真能够控制PLC,程序能够下载到屏,也能从屏上传到PC,按道理HMI应该有程序,至于做HMI画面时要设置HMI的参数和链接PLC的类型应该不会错,以下是PLC和HMI程序,链接接口的选择看了一下只有用于编程的一只9针串口和一只用于和PLC链接的A9GT-RS4 模块的25针并口,9针串口能用,需要设置的只有和PLC连接的那个25针并口了,但是HMI上并没有太多的设置界面啊。

楼主:
    顶一下,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F(2010-04-28):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谁能给解决一下

网友G:
    还有对应的驱动有没有下载下去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