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2):
触摸屏:GP2500s
应用软件:GP-PRO/PB III
SLC:AB SLC 5/05
问题如下:
上传程序的时候,发现厂家给的原程序为600-700KB,但是重新上传后的程序只有320KB左右,再重新下载到触摸屏中,有时就会报错!说与SLC通讯不正常,请问问题出在哪呢!
是不是GP-PRO/PB III软件传送设置问题,应该如何设置呢!!

楼主:
描述:帮助文件内选项
描述:实际软件中选项
是不是因为软件版本问题呢?帮助文件里的选项有个control data
但是我用的软件里面没有这一项

网友A:
1.報錯的內容是什麽?若方便能否將你這兩個程序上傳上來?
2.關於control data是GLC系列的屏所使用的文件

楼主:
报错为:PLC COM ERR  02:FB
我查说明书说,这个报错是与PLC通讯问题
但是触摸屏的各个数据显示都正常,只是左下角一直闪着这个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错为:PLC COM ERR  02:FB
我查说明书说,这个报错是与PLC通讯问题
但是触摸屏的各个数据显示都正常,只是左下角一直闪着这个报错

PLC COM.ERROR 02:FB
Tag的地址设置,趋势图的数据存储地址或报警信息的地址设置超出了范围。(详见手册中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