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的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0-03-22):
我是PLC初学者,看了一个欧姆龙梯形图,里面定时器有#100,和#010等字样,欧姆龙的定时器不都是BCD码表示么,怎么会出现三位的数字,而且如果要是表示15S以上的时间,该怎么表示。谢了

网友A:
BCD码怎么不能出现三位呢?最大可到四位9999,
15S就是#150

网友B:
欧姆龙的定时器既可以为BCD码,也可以为二进制数。
Regards

楼主:
这里的BCD码指的不是8421码么?#150代表15秒的话那不就是十进制了,怎么还是二进制表示十进制数呢。

楼主:
那#010表示多长时间呢

网友A:
1S啊,
请问2楼,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为二进制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