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突然没输出,重新上电又好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22):
150W的开关电源,输出接20个光电开关(单个30mA以下),2个LED指示灯(单个15mA以下),15个电磁阀(单个3W),另一个150W的开关电源,输出接34个直流继电器,刚开始上电都能正常使用,用了没多久,接20个光电开关的开关电源突然没有输出了,开关电源的指示灯也灭了,摸那个电开电源的表面,没有一点发热,然后重新上电又好了,又能用了,怎么会这样?另一个开关电源,输出接34个直流继电器的那个一直是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又没有过电流啊

网友A:
可能有短路现象,发生短路就是这种现象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没有短路,因为开关电源的保险没有烧

网友B:
可能原因:
1.电磁阀同时几个吸合或其中一个工作不良,过流。
2.磁性光电开关接线不良碰线或内部烧坏,逐一检查有无坏的。
3.线缆有绝缘破损现象,检查。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线路有虚焊的地方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认为 故障在外部元器件上 你可以尝试排除法来 修理试试
你先把 2个LED指示灯 接上 其他不接 看看是否正常,若正常
再把20个光电开关 接上 看工作是否正常 若还是正常
在接15个电磁阀 看工作是否正常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应该是外部故障,在有短路现象时就会这样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属于开关电源的过流保护。
楼主头像盗版。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G:
检查下电路是否有短路现象,包括做接头的时候线划破,没有的话,重新换个开关电源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H:
很可能是输出部分有短路,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I:
开关电源在超过设定电流时,自我保护电路将会动作切断输出电压,以保护电源开关管或者电源模块。
应该是电源负荷能力较小或者是负载电流瞬间过大造成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J:
"输出接20个光电开关"应该是这部分的问题,光电开关信号线是否有和24V串接的,如果有可能是光电开关被烧坏。
还有就是输出后触发某部分导致短路。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K:
现在的保护不是直接将保险烧断,在短路或超出做大极限电流时,自恢复保险就会起保护作用,在断电后或间隔一段时间后会恢复都低阻状态,它的寿命是有限次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L:
前几天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是那个仿欧姆龙小型继电器(控制开关电源的电源)的触头接触不好造成,换一个小型继电器就好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M:
将两个电源对调试下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昨晚查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出哪短路了,光电开关也都是好的,没有烧坏,我在输出端接了一个1A的断路器,昨天下午通了一下午电也没出啥问题,1A的断路器也没有跳,这下麻烦大了,该怎么办?

网友N:
外部電路有過載或損壞造成的輕微短路~!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O:
虚焊,问题出在振荡电路。重要检查电容。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P:
有可能是开关本身不良啊~我又遇到过!

网友Q:
因外部短路,致使开关电源自身保护回路动作.

网友J:
请问楼主光电开关是怎么接线的,如果是光电开关信号线串下一个光电开关的24v,这样接线不应超过3个串接会影响输出,最好的方法是测量一下串接开关的电压应该不低于12V,低于12v就没输出了,和电源没关系只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R:
80%是负载短路
QQ3050854928

网友S:
有可能是线路破损接地了

网友T:
开关电源它有自保功能.你那原因我也经常遇到.大多是短路了,造成开关电源自保.它的自保,.比一定会烧保险丝

网友U:
输出短路可能性比较大,开关电源就是这样,输出短路立即保护,即没有输出就是你说的现象,对各部分进行排除试试。

网友V:
引用 网友F:
属于开关电源的过流保护。
楼主头像盗版。
哈哈,这个太搞笑了。。。。

楼主:
不知道是短路了还是过载了,总之,自从上次出现问题到现在,哪没改也没换什么东西,就再也没出过这种问题了,现在每天用也没什么问题,太奇怪了

网友W:
开关电源的短路保护 可能不小心有地方短路 比如在换电磁阀时不小心短路一下就会没输出

网友X:
没烧保险。元件虚焊接触不良。焊盘氧化。

网友Y:
太搞笑了吧,开关电源过流保护了要关闭电源才能恢复吗?没有见到过,电源输出短路保护了,去掉短路点就会马上恢复的,不信试试吧,估计楼主的要嘛就是电源开关接触不良,要嘛就是电源突然断了一下,楼主没有发现。

网友Z:
开关电源保护。

网友AA:
应该是开关电源保护,保护性能好的电源就是这样,我见过OMROM的电源盒,就出现过类似的现象, 我们平时用的电脑电源盒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Q:
负载部分短路......比如电缆外皮有个洞........多半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