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怎么安装不上

楼主(2010-03-22):
三菱软件怎么安装不上,文件打不开,是否需要安装环境软件,坏境软件哪里下载?

网友A:
就在安装目录里,先装一下环境再安装程序

网友B:
先装EnvMEL文件夹里面的SETUP文件,再装外面的SETUP。装是不要装只监控板。(不要在那打上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