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高人帮忙编一简单程序s7-200

楼主(2010-03-22):
各位大侠:
小妹现要用s7-200 PLC 进行温度测试,主要目的是:每0.1s采集一次温度的值~~因小妹没接触过PLC,但急需要用到这些温度及对应的时间,所以拜求各位哥哥能帮小妹一把,编一程序~万分感激~~

网友A:
0。1秒,好象没这么快吧!

网友B:
编程序是要报酬的!

网友C:
既然楼主都说小妹了,楼上就不要那么固执了吧,呵呵。以下程序供楼主参考,不明白的可以发站内信息,要想做完善的话楼主必须提供温度传感器的各项参数,例如输出信号类型以及量程等等,不过要是每一次采集都要记录时间的话,由于采集时间短,恐怕有点难度奥,楼主最好提供详细的控制要求,祝你成功!
哥哥,
具体是这样的:
我要测实验的温度值。间隔较短的时间(如0.5s)来采集一次温度的值,运用温度模块,K型的热电偶!小妹妹没接触过PLC,所以,想请各位哥哥帮忙编一程序!谢谢

楼主:
具体是这样的:
我要测实验的温度值。间隔较短的时间(如0.5s)来采集一次温度的值,运用温度模块,K型的热电偶!小妹妹没接触过PLC,所以,想请各位哥哥帮忙编一程序!谢谢

网友D:
好像不是很难,知道怎么去做的方法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哈哈

网友E:
怎么不会很难哦,得看你用的触摸屏是怎么样的,因为你要求采样周期很短,还要知道对应时间的温度,也就是一直要保存,200的存储区就那么多,两下就用光了。

楼主:
但我每次采集的时间只有几秒钟,所以存储区应该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