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变频器输出逆变模块被烧坏,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22):
我司的技术支持人员反馈:2个欧瑞的变频器接连被烧坏,但按理说每一种变频器都有自我保护功能都呀,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或许是变频器内部参数没设定好 设定好相关参数才会有伺服报警 否则小马拉大车很容易坏的

网友B:
现场人员一般只要能用就行,他才顾不得那么多

网友C:
与变频器内参数有关。。。现在烧坏了,也看不到内部参数了!

网友D:
连着烧的话,看看是不是电压主过高引起的,看一看是否有刹车电阻,刹车电阻是否损坏

网友E:
两个同时烧坏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能否说的再详细点,主要是外因

网友F:
主要看你的变频器用在什么设备上了,我用过一些偶瑞的变频器,和一些知名机比是没有人家的好,不过还行,就是485通讯做的不好,矢量控制效果不好感觉达不到真真的矢量控制,低频时输出的电流很小重载都启动不了。输出逆变管被烧可能是你的输出电缆接地漏电活着有短路的现象,运行报故障后现场强行复位继续运行,这样连续复位运行就会烧的,ABB变频器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有如果是新设备是不是输入输出接反了啊,再就是你的负载太大。过流保护设置不当。原因很多你要看现场的外因是什么,最好说详细一点。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