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10-03-22):
现在有一个伺服电机来控制一个从动装置,一个主动装置由直流电机控制,主动装置速度要一直变化,来实现主从跟随,伺服控制连接有检测的装置,输出是0-10的信号,我想规定检测装置的位置就在5V的位置,只要是检测装置的信号>5V伺服电机正转,小于5v 的话伺服电机反转,使检测装置一直为5v的位置,适用三菱PLC,不知道怎么实现,请帮忙!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所说的,我想你是否要改打印机变成平板打印,如果是的话就是可以的。

网友B(2010-08-31):
按你说的应该用转矩控制模式,用模拟量来控制电机
Mr Zhu

网友C:
楼上的,速度跟随用转矩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