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助高手GP3750T以太网口下载设置

楼主(2010-03-22):
求助高手GP3750T以太网口下载设置,本人现做一工程屏ProfaceGP3750T,用反转网线下载,总是提示连接失败!请教详细设置方法,望高手指导!

网友A:
弱弱地问下,你在GP上设置IP地址了吗?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B:
您要注意, 用来上载电脑得 I P ,还有 AGP3750T 的 I P ,
如下,
电脑I P
IP: 192.168.123.1
Subnet 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123.254
AGP3750T I P 必须设置为,
IP: 192.168.123.2
Subnet 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123.254
注意: GATEWAY 可以双边得空着。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