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2):
如题,功能是这样的,M0-M29,只允许其中一个ON,其它的都不能操作。
也就是在触摸屏有30个按钮,只能操作其中任意一个,接通其中一个,另一个自动OFF。
如果用传统的方法,程序太多了,很麻烦,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请教各位高手了。

楼主:
忘了说PLC是三菱FX1N。

网友A:
先编码再译码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B:
    看手册的DECO指令
    要不想就这样子:
    分配M0-M31;
    M1-2,M2-4,M3-8,M4-16,M5-32,M6-64,M7-128,M8-256,M9-512,M10-1024,M11-2048,M12-4096,M13-8192,
    M14-16384,M15-32768,M16-65536,M17-131072,M18-262144,M19-524288
    写到双字D0(D1)。然后PLC里面,
    ld m8000
    dmov d0 k8m0
    你看可OK?
    我的程序里还有一段是做数据确定用得,你从M40开始接通每一位就可以确定要写入多少的值了。
    触摸屏做了M0-M5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要是你改成用3U的就方便了,只要写到30就行。因为3U支持变址运算的。
    用其他问题与我联系
    leiyong.china@yahoo.com.cn
    附件: M0-M31实验.rar (16 K) 下载次数:34
    附件: 3U截图.rar (2 K) 下载次数:19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循环指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循环指令

    循环指令好像不行吧,因为楼主的要求是任意一个,如果用循环,只能按顺序操作。

网友A:
    触摸屏有30个按钮为M40-M69,对应控制M0-m29,可达要求: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
    不会传图:

    M8000-------------------------------Dcmp  K8M40   K0    M100

    M100-----------------------------------ENCO  M40  D0    K5

                                                             DECO   D0    m0    K5

网友B:
    最精简的指令是这样子的,
    ld m8000
    deco D0 k8m0
    在触摸屏上的任务就是做30个按钮,分别往D0里写从0-29这三十个数字。PLC里根据上面的指令会自动解析出接通哪个位。已经在公司FX2N和1N的仿真程序中成功实现。
    这样子你的工作量是最小的。我前一个方法需要写入的数据量太大,而且占用双字,不划算。
    以上。
    2楼的是很精辟的,但就是话说得太少啦。楼主应感谢2楼。
  • 下载积分:+3(sjm213)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仿真了一下,编码+解码OK。

网友A:
    2楼的是很精辟的,但就是话说得太少啦
    ---------------------------------------------------
    2楼、7楼、8楼都是我啊,说话还少吗?
  • 下载积分:+3(farness)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的是很精辟的,但就是话说得太少啦

2楼、7楼、8楼都是我啊,说话还少吗?

也只有多试验几次了。
哈哈,坛子里就应该多几位像你这样的好同志。

网友E:
pro-face 的触摸屏本身就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