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与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10-03-22):
欧姆龙plc CQM1 cpu11 与笔记本连接通讯除了电脑需要设置外,PLC需要设置什么东西吗?

网友A:
一般有密码限制

网友B:
端口设置呀!

网友C:
选择电脑串口,自动在线OK

网友D:
缺省状况可自动在线连接,如连不上看看DIP开关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缺省状况可自动在线连接,如连不上看看DIP开关设置,
知道怎么设置吗?

网友E:
没舍问题,只有LG才必需用COM1

楼主:
已解决,串口问题。用带RS232接口的电脑直接读。谢谢各位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