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2):
我的PLC是三菱FX1S-30MT。写入程序后,PLC的显示灯已经按程序的要求显示出Y3已经接通。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Y3与其对应的COM2口之间的电阻怎么是无穷大。难道,Y3接通不代表Y3与COM2之间已经接通吗?小弟初学PLC,对此不解,请高手指教!

楼主:
接上。
并且奇怪的是,当我用一个5V直流电源分别经过PLC的COM2口与Y3口时(将PLC的这两个接口串联到电路中),同时串联两个发光二级管。这时,在PLC未接通电源的情况下,二级管也可以发光。这也就是说明,在PLC没有接通电源时,Y3与COM2之间竟然是联通的。这个与测量这两个端口之间的电阻为无穷大正好相反。
这样的现象说明:1、在PLC未启动时,PLC的输出端与其对应的公共端子之间是联通的;
                2、在PLC正常运行时,PLC上的显示灯显示出此时的Y3为接通时,Y3与其对应的
                   公共端子之间的电阻为无穷大。
这恰好与我对PLC的理解相反,请问这是为什么?希望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A:
OK,没完全看明白的问题,但是可以告诉你,Y3亮,只代表Y3上有了+24V,输出高电平,COM口是0V,当然亮的时候,Y3和COM是不通的

网友A:
对不起,我说得不准,你首先要确定你的输出是继电器输出,还是其他什么输出类型!

网友B:
感觉很奇怪,这是晶体管输出的PLC,用万用表测电阻时你反过来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很奇怪,这是晶体管输出的PLC,用万用表测电阻时你反过来测试试

我反过来测试也是一样的,电阻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我说得不准,你首先要确定你的输出是继电器输出,还是其他什么输出类型!

是晶体管的。

网友C:
晶体管输出正常

网友D:
Y3应该跟COM1通吧,不是CO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