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西门子编程软件V4.0 STEP 7 MicroWIN怎么仿真啊??

楼主(2010-03-23):
谢谢帮忙哈,

网友A:
首先,声明一下,S7-200没有官方的仿真软件,只有PLC爱好者写的仿真软件,因此对高级功能不能仿真。
其次,在Step7 Microwin中编写程序,然后编译,无错时导出为AWL文件。
开启模拟器,然后装入程序,装入刚才导出的AWL文件即可。
Regards

网友B:
打开工具栏上的仿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开工具栏上的仿真器
你很熱心,但是你顯然沒有搞清楚Step7 Microwin與Step7 的區別。
Regards